戴尔n5010奇怪现象求思路

楼主(2014-08-13):
手中有一台n5010电池供电情况下开盖自动开机外接电源没事,拆机ec略微腐蚀清理后还是开盖有奖自动开机,win7系统应该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救命啊来人啊

网友A:
wake on lid ,bios里是不是有这项,不行就是主板lid信号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ke on lid ,bios里是不是有这项,不行就是主板lid信号有问题吧

那一项是什么?我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wake on lid ,bios里是不是有这项,不行就是主板lid信号有问题吧

bios里没有那一项主板问题lid信号从哪发出的

网友:
LID_SW#导致的···· 估计是磁场三极管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