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300e4a 95831 CPU 集显和独显供电不出

楼主(2014-08-13):
   三星95831 不出CPU供电好像是通病   可是这个通病好像很难修啊。
拔了95831的R88  CPU 供电还是没有
电流0.20左右。
其他电感电压全部都出了。
独显电压  改了控制信号EN  是可以出0.8v电压的。
测CPU 供电条件。
4 5 6 sVid都1.05V正常
7 VRON 3.3V正常
22 31 5V 正常
23 VIN 19V 正常
BOOT 4.5V 正常

CPU,  芯片 ,上下管。电容 都已经更换
还是不出供电
高手帮忙解读一下啊

网友A:
不晓得月饼老大能不能看到   希望你能帮帮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月饼老大能不能看到   希望你能帮帮我啊!

路过,看到了
你到底是不出CPU核心供电还是集显供电
独显供电先不用管。这个受桥控制,跑码后才有。
集显供电也是过了内存后才有
如果是没有CPU核心供电,拆PROG1的电阻还是没有的话,就查芯片的反馈电路吧。换芯片吧。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路过,看到了
你到底是不出CPU核心供电还是集显供电
独显供电先不用管。这个受桥控制,跑码后才有。

这个机器是 CPU供电  集显供电  和独显供电都不出的

独显不管 集显也可以先不理  CPU 供电不出啊   拆了 PROG1 电阻  反馈跑过电路  没有断线 电阻都是好的。

95831 芯片已经换过    示波器不太会用  要查哪一些波形呢

网友:
有没有朋友帮我看一下  头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 CPU供电  集显供电  和独显供电都不出的

独显不管 集显也可以先不理  CPU 供电不出啊   拆 ...

一般。拆了这电阻就可以出CPU供电了。若还没有,查供电、开启。都有就是芯片自身或反馈问题。修不好的话。可以发来维修部试试。

网友C:
这个好像断开PROG1那个电阻可以判断南桥坏了??是怎么判断的  有老师,大师傅们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断开PROG1那个电阻可以判断南桥坏了??是怎么判断的  有老师,大师傅们解答下

断开PROG1 会出CPU 电压  不能判断南桥好坏

网友D:
我这台是没集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断开PROG1那个电阻可以判断南桥坏了??是怎么判断的  有老师,大师傅们解答下

我也不知道,谁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台是没集显供电

搞定了吗、

网友:
还没 刚找到点位和图纸 之前被同行修过  现在来了2台一体机 先好赚钱的先修

网友:
图纸不对吧

网友:
有一点点偏差  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这个机器不太好修啊

网友:
恐怕还要其他组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有吧 你那机子没有集显.
新本的时序本来就不好查.

网友:
我修过一个加焊PCH好了

网友:
但我上次遇到过一台G470  拆了那个电阻就出了电压   按照思路是说明芯片本身是好的了  但结果还是换芯片好了

网友:
bios坏了也会

网友:
有谁修好了 求教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