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通病之蛋疼维修

楼主(2014-08-13):
LOOK! B460的通病大家都知道了,但这次却让我蛋疼无比 , 接到手,接通可调电源表,无待机,心里暗喜。然后拆机,fuck! 这颗螺丝做死都打不出,都是我螺丝刀惹的祸,刀口小了点,把螺帽都给打圆了。。而且,这种螺丝质量真心不咋地。。翘开左c壳,一看,还好还好,没有烧断线,那个分压电阻那里只是腐蚀了而已~ 好吧,就这样弄算了 ,用烙铁把电阻焊下来,发现焊盘腐蚀了,于是拿手术刀刨干净焊盘,烙铁焊点锡上去, 然后 从料板上找到一个300k电阻,用风枪风速调小,吹上去, 大功告成。 通电,开机,成功修复

网友A:
不错嘛,你小子,妈的,第一个居然记得我啊,记得请我喝红牛啊,

网友B:
现在拆联想机C壳螺丝柱经常要掉的,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嘛,你小子,妈的,第一个居然记得我啊,记得请我喝红牛啊,

红牛个屁,  你才初学乍练,你个j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拆联想机C壳螺丝柱经常要掉的,偷工减料

质量忒差了。 不忍直视

网友:
那个口坏了的螺丝楼主可以换个小的平口螺丝刀的头.圆口磨出个一字就能拧下来,我试过好多次百试百灵

网友C:
通病是什么啊...我看了半天看不到主板坏电阻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病是什么啊...我看了半天看不到主板坏电阻位置

大家都不用看到就知道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病是什么啊...我看了半天看不到主板坏电阻位置

你遇到,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E:
螺丝直接烙铁烫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螺丝直接烙铁烫掉

那个螺丝,孔很深,烙铁没用,就算搞会搞的很不美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遇到,拆开就知道了~

明白了原来楼主是故意没打开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原来楼主是故意没打开盖子...

哪里!是打不开好不好, 你没修过b460这个故障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是打不开好不好, 你没修过b460这个故障吗?

修过但是忘记了,不知道通病什么的.

网友:
以前遇到螺丝打滑的,都是直接螺丝上加锡,把螺丝刀直接焊在螺丝上  拧出来

网友F:
我在论坛搜了下  没找到B460  像你这样的通病啊?  楼主细说下好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在论坛搜了下  没找到B460  像你这样的通病啊?  楼主细说下好吗?

3.5v系统供电芯片好像是51123吧, 19v主供电那里容易烧穿主板, 我这个呢,好像是3、5v总开关控制,1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电阻容易坏,也有19v那里烧断线的。 反正拆开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高手啊,这样撬开维修不多见啊

网友:
楼主你下次用个好点的螺丝刀    你用的螺丝刀 容易把螺丝搞滑丝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我也修了好多了

网友:
楼主这种修法有创意,不过有时候遇到这样质量差的丝恨得人痒痒

网友:
上次遇见一个B460没修好,看看是多看看论坛的高手是这么维修的了。

网友:
好像修到过。。。。

网友:
这样也能维修,高手呀。

网友G:
通病好修 本子难拆……
这个还不严重 严重的把板子烧穿……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通病好修 本子难拆……
这个还不严重 严重的把板子烧穿……

所以说,我非常侥幸了,幸亏只是电阻腐蚀了~~哈,要是烧穿洞了,而且还螺丝打不出来,就懒得修了。同行才80元 ,而且算提成,我才20%的提成。。

网友:
修的不错了,不过你这拍的照片真是亮瞎我的眼啊,对好焦再拍啊,以后螺丝刀要用大一点的啊,不然滑丝了真难搞

网友:
zhege这个机器设计有缺陷。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个我们修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哎联想做工太差呀螺丝柱一拆就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修过但是忘记了,不知道通病什么的.

就是51123的开启 脚。。公共点的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51123的开启 脚。。公共点的分压电阻

简单明了!学习了

网友:
B460 机器问题很多啊

网友:
第一次就被uni这样干掉了

网友:
通病啦。。。。100K电阻换了N个啦,记得第一次修,装了一个10K的也行

网友:
现在是高峰,修过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v系统供电芯片好像是51123吧, 19v主供电那里容易烧穿主板, 我这个呢,好像是3、5v总开关控制,19v经 ...

哦  了解   谢了

网友:
你那个电容的爆炸力够厉害的,能把壳都炸开

网友I:
貌似那个电阻可以不装也行的

网友:
   这是b460的通病

网友:
没进水,受潮也会这样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貌似那个电阻可以不装也行的

哈,你试过???请发实例,不要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故意不让看 电阻的吧  呵呵

都说了那个螺丝拆不下,就懒得拆了,而且刚好不用拆也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K:
除了用好点的螺丝刀,你能不能用好点的手机拍照呢?

劳资 没钱!  我不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你试过???请发实例,不要误导别人

如果那个电阻是用于开启待机电压的,确实有修到过好几台,悬空开启也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你那电阻是否是连接开启脚的

网友:
楼主,没把壳子拆坏,赞一个

网友:
我这有一台老是烧51123,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