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MCP61PM-HM 不跑码

楼主(2014-08-13):
故障如题  测试  各供电 发现没有CPU供电   测试ISL6566   vccp 12v  vcc5V正常  REF电压没有  ENll  开启电压为0  我想故障是不是在开启电压上   但是没有图纸  不知道 是哪里产生的ENLL 请教各位 高手

网友:
不跑马有点麻烦哟

网友:
BIOS搞一下桥焊一下不行换板

网友:
我查了下 enll信号 来自南桥    还有这个电脑 管不上机     南桥的可能性更大了  量了下 RTCVCC  电压2.2V  拔掉跳线帽  电压3.3   我感觉是南桥坏了   大家认为呢

网友A:
VCCRTC 2.2V 电压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RTC 2.2V 电压不对啊

是啊 不对的 应该是3.3V的  我感觉是南桥挂了

网友:
先把VCCRTC修好吧,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