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不开机,掉BIOS咋整哦???

楼主(2014-08-13):
联想V470不开机,直接刷BIOS,  通电自动开机,显示很正常,只要把适配器电源拔掉,等几分钟再开,就开不机。一分钟内拔掉都能开机的。BIOS电池有电的。大家分析下吧 谢谢。  对了,BIOS芯片我也换过还是一样的。反正不开机重刷bios就好,过会还是不开机。

补充内容 (2014-8-20 10:40):
用风枪在HM55   EC  bios,这3个地方,随便吹那个地方都能开机。,这三芯片我都换完了。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bios可能不对啊。。。

网友:
重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坏了

网友:
应该就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BIOS芯片损坏吧

网友:
多刷几个BIOS试试  不行就直接换BIOS芯片

网友:
换BIOS要么换管子

网友:
这种我以前也修到过,换一个BIOS搞上去用得到一个月又不行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换掉看看

网友:
BIOS不对吧,重新刷过

网友:
bios不行吧,重新刷一下

网友:
换个BIOS刷看看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刷程序后试一下

网友:
看看COMS电路怎么样

网友:
重新刷了还是一样现象。自动开机,过会就不开机的

网友:
电池是焊在主板上的吗?不是焊的换个座子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刷程序后试一下

还是一样的哦,哎

网友:
时间能保存的

网友:
是BIOS附近的电容有问题,受热了就可以开机

网友:
你的修好了没???我的也是,只要拆开面板,,,等下就能开机了。可是隔天又不行、、、、

网友B:
类似的故障帖子读过, 记得上次说是休眠开关

网友:
查COMS供电与复位

网友:
看下主供电哪里有问题没有?然后查SB工作条件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建议换南桥试试

网友:
解决了 吗

网友:
看不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读取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建议换南桥试试

南桥  EC   bios芯片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的故障帖子读过, 记得上次说是休眠开关

用风枪在桥  EC  bios上吹加热,就能启动

网友:
因该不是BIOS的问题   查 条件把  看是否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