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boot.ini文件非法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8-13):
    很多人在给电脑开机的时候,都有遇到过“文件boot.ini非法,正从C:/windows启动这样的提示。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U大侠小编就和大家说说电脑开机显示boot.ini文件非法的解决方法吧!

  C:boot.ini 是WINDOWS系统的启动配置文件,如果boot.ini文件坏了,系统启动时会报错提示。

  1、右键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我们可以看到系统属性的窗口,点击“高级”,在高级选项中,点击”启动和故障恢复“中的“设置”按钮,然后点击“编辑”按钮,此时将会弹出一个对话框,boot文件损坏,是否新建,然后我们新建,在打开的文本文件中复制黏贴如下内容:

记事本

  [boot loader]

  timeout=20

  default=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2、完成以上操作后,保存退出即可。

网友:
timeout=20太长了改5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