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2n68-la自动开机掉电,再开无复位!

楼主(2014-08-13):
故障:m2n68-la自动开机掉电,自动开机时还能跑几个码,然后就掉电,再开无复位。

  时钟是正常的,锁定系复位电路,

查PG —— AMD的时序 总线电压1.2 经过一些电路转换后会得到一个PG (这个PG有些板叫做HT_VLD),还有一路是IO发出来的PG,

                经查过,此两个信号正常……。难道是桥坏了,因为这块板是单桥的………我用风枪吹了一个,还是原故障……

  为什么这两个信号都正常,还不出复位呢…………。后来下载了一个M2N68-LA 的点位图来看,跟实物板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看到桥里面的PG信号——其中有一个信号直通电源管理芯片的PG,但是实物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不一样的。找了一下L6740的PDF来看,

此芯片有两个PG信号,有一脚PWROK ,还有一脚PWRGOOD ,          PWRGOOD信号正常——但是PWROK 信号不正常,在跳变……经查电路,换掉W04三极管和相连的上拉排阻,故障解决…………PWROK信号也恢复到一直3.3……。

网友:
不错学习了

爱你十五年 -5 严禁灌水

网友A:
请问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网友:
刚看到没点进来看还以为是梅捷的板

网友B:
一般的AMD  只要供电时钟  pwrgood正常后就可以发出复位了- - 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查清楚就不会绕弯路了。     如果全板无复位直接查桥。条件。  而且这个板肯定是NV的芯片组, 才是总线供电转换后发给桥的复位开启条件。   而NV的是一进一出   HTVLD正常后一般就开始发出cpupwrgd然后开始发出PCIRST 再发出CPURST

网友:
这板子应该映泰的

fzxishuai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电阻我随便装一个472排阻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AMD  只要供电时钟  pwrgood正常后就可以发出复位了- - 是全板无复位还是CPU无复位查清楚就不会绕弯 ...

这个板子是全板没复位的…………

网友B:
*脏话*了  我只是补充下我上面的发言   灌毛水?能看清楚在评分吗?故意想灌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脏话*了  我只是补充下我上面的发言   灌毛水?能看清楚在评分吗?故意想灌我?

短时间内回复不完整的,请使用编辑功能!可以编辑修改的,你间隔一分钟回复两次,可以视为灌水,而且第二次回复属于无意义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时间内回复不完整的,请使用编辑功能!可以编辑修改的,你间隔一分钟回复两次,可以视为灌水,而且第二 ...

哎。 不想跟你多说,  也就这样了 。 你是版主  是神

网友:
一个是CPUpg 一个是ATXPG   这个有图更加好查了  没图跑跑线 出来了

网友:
请问那个电阻是多大的呢

网友D(2014-10-29):
我也遇到 一块这样的板子,看CPU座旁边有三个电容包了。换了也还是不行。弱弱的问一下复位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2016-01-25):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 一块这样的板子,看CPU座旁边有三个电容包了。换了也还是不行。弱弱的问一下复位的电压是多少呢?

这里的主板没有复位指的是IO 对应引脚发出的PWROK 信号电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