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10 开机不亮

楼主(2014-08-13):
故障是开机电感巴巴的响,一会就大短路  经检查MOS击穿 电感成了19V 真心麻烦了

网友:
大短就烧机呗   坏什么就换什么   不难修的

网友:
这种机子北桥坏的多

网友:
烧鸡发很好用,,,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哪个管 哪个电感 一般上管击穿 供电也不会上到19V

网友:
烧鸡大法,把电压调到3V左右看那个最烫,就干那个

网友:
最喜欢修的大短路的了,烧鸡很快就好了,只要是不是主板大面积坏,要是一个电容,要么一个mos管

网友:
这个貌似很简单的问题都会稿得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