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HY270II维修求助

楼主(2014-08-13):
查了供电,都正常,就是面板解码器上指示灯不亮。电插上时音响会轻微响一下(正常),但指示灯还是不亮。估计是这块解码板坏了。现在想,1有原配的解码板的话配一个,可惜网上找不到有的朋友有请推荐一下,2,改电路,不要这个解码板了,怎么改?

补充内容 (2014-8-14 21:19):
症状:没声音,SD卡, U盘插槽上方的LED灯不亮,到这里的供电有两条,一条9V,一条5V,都正常,还有就是这个解码板拆不下来,我从里面手摸进去,里面是木板,这块解码板是在一个独立的空间的,从外面也扣不出来

网友:
还是修修试试吧,估计不好买,你说的解码板应该是个类似插卡音箱里边的那块板子吧!道理应该跟MP3差不多,测测那块小板上的供电或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是什么问题?是无音还是某某些功能失效?

网友(2014-12-17):
最好修理,从电源开始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