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55-s3 不认硬盘

楼主(2014-08-13):
技嘉 独立大板  GA-P55-S3  所有的接口都不认硬盘dos下 刷过bios  故障依旧   前段时间有一台也是 技嘉 H55的 集成的
不认硬盘 刷了 主板上的M_BIOS  就好了
这张主板没有M bios  大神们 有碰到过吗 集思广益啊

网友:
换一个南桥试试

网友:
考虑换南桥吧。 一般这种问题都是换南桥。换好过很多

网友:
换南桥,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但有时候客户嫌费用高点,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换南桥 那是下下策啦

网友:
确保硬盘是好的,BIOS重设,串口是开启的。还不行,是要考虑南桥。

网友:
一般不认硬盘都是bios的问题,先调bios后患南桥

网友:
现在的工钱都不高了 干桥人家也好像不怎么舍得好多感觉没必要直接换新板了 难啊

网友:
回焊下南桥就好了0.。。。

网友:
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一定有BOSS的

网友:
IO的问题吧

网友:
刷过BIOS还不行,检查一下时钟芯片发到南桥的时钟对吗。100m时钟

网友:
查下SATA模块的时钟,1.05V/3.3V供电,确认BIOS设置没有问题的话再干桥!

网友:
硬盘确定是好的,数据线,供电,都正常的话,就考虑换桥吧。。。

网友:
查STAT时钟,正常的话只能换人桥试试,不然浪费时间,很难查出问题

网友:
先刷BIOS,后换数据线,查SATA工作条件.

网友:
电源数据线硬盘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