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硬盘. 坏道多, Smart 满了, 要怎么砍头和清Smart

楼主(2014-08-13):
高手版帮忙,我对硬盘不是太懂.
好像mhdd只能砍后面把?
低格过一次 系统检测还是说有问题, 建议我换盘.
我就不换了. 用来放下电影好了.
硬盘

网友:
Hd True 显示坏扇区计数器满了. 要怎么弄呢. 各位大神们

网友:
一个下午没人理我啊. 提问方式不对吗?

网友:
有工具就好说,没工具就直接当砖头把

网友:
需要指令线,需要能操作指令的工具,如果,什么都没有,就找数据恢复公司吧。
如果,有工具,转入1级,在1级下面,用N1指令复位SMART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