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触发

楼主(2014-08-13):
手上有块联想Y470主板,板号LA-6881P待机0.02,3V和5V都正常,南桥晶振起振,按开机键开机灯能亮,但是电流还是0.02不上去,过几秒钟灯灭了,再开还是一样,求维修思路

网友:
查35v转换电压出来没

网友:
查slp-3 5出来没

网友:
   查南桥待机电压。。。   然后看南桥发出SLP_s5   和S3没有。。。

网友:
EC工作条件查没,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RTC电路查没查,。。。。。。太多了。慢慢查

网友:
EC BIOS刷下看看

网友:
看看南桥的SLP_S3 出来没有

网友:
修好了没? 我也碰见了  进水机子

网友:
看看平转平的电压还过来啦,还有主板是否有腐蚀什么的,仔细看一下

网友:
按照标准时序修

网友A(2017-05-06):
修好没有啊,我也遇到一台惠普DV4,和你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啊,我也遇到一台惠普DV4,和你的一样

DV四  要注意充电芯片 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DV四  要注意充电芯片 爱坏

充电芯片,除了充电管理,还有其他那些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