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780 T D3L 蜂鸣器一直在响

楼主(2014-08-13):
求助啊 技嘉GA 780 T D3L板子 测试的时候 蜂鸣器一直在响 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 复位针有3伏几的电压..请大神告诉维修方法 或者分析下是哪个位置处问题了
不开机

网友:
没人会吗 求助啊

网友:
求助 在线等

网友:
会不会用怎段卡,上诊断卡看看是什么代码,复位针有3.3V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没用诊断卡吗? 应该是台机没拆下主板吧? 应该是没过内存的蜂鸣。 擦擦洗洗也许就好了

网友:
蜂鸣是怎么响的

网友:
一直在响 我的意思是没开机的情况下 复位针有3伏几的电压 正常的板没开机是没电压的

网友:
是不是当内存,或者是CPU座子空焊,用灯座打打

网友:
上诊断卡啊!!!

网友:
是不是过不了内存,上测试卡看看是跑什么码。

网友:
先用诊断卡看看跑哪里了,在找问题啊,不知道拔了内存还叫吗,

网友:
测CPU供电,CPU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