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异常掉电

楼主(2014-08-13):
从地线上发来的机子,问题是掉电,拿来测试好长一段时间都是正常的。 真奇怪,就先放着修别的吧。。。正在这时以为大妈走过来说有没有电脑借一下我下载个软件,连忙答应,好啊好啊!  顺手把4030就接过去了。用了好一会儿,他自己说下载速度太慢,他就趴在电脑上睡着了·然后我等急了,过去一看电脑黑了。我就吓她说你把我电脑怎么了,吓得她一身冷汗。其实还是谢谢他了,   过了许久,我拿回来之后,又暴力测试,之后发现开关不合适,拆机开关修复。以为这就好了,三天后又返上来了,我滴个天,怎么回事啊,还是掉电。  最后没办法了,就先加焊了显卡,结果好了,测试一天以后,确实是好了!这关问题第一次遇到。。。真心累啊!!!

网友A:
显卡过热掉电很正常呀,

网友:
我遇一DELL N4010 来机也正常用,就是不能看视频,一看一会儿就掉电关机,用鲁大师,显卡温度也正常,难道也是显卡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过热掉电很正常呀,

关键不是温度的事

网友:
迷糊啊  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加焊显卡了

网友A:
额,那是在不过热的情况下,显卡某个模块早已虚焊~启动不了

网友B:
你这样做显卡,是不是靠感觉修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显卡,是不是靠感觉修机器啊?

这个问题  异常,你觉得凭什么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那是在不过热的情况下,显卡某个模块早已虚焊~启动不了

但是,开机都正常,掉电就是不经意间

网友:
修机器要修出来个所以然,这样盲目修机器只是暂时修好了,以后呢

网友:
那你根据我的描述,你觉着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这种显卡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我这里碰到一台异常掉电的,我是不是也要加焊显卡试试???进PE没事,装系统时掉电,感觉是散热的问题,处理完了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会不会是铜管的问题???摸着铜管也是导热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修的多

网友: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问题一样 就是看电影 有时一个多小时有时40分钟

网友C(2014-09-21):
最后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经常出现时开时不开的问题。

网友:
有人也写过这个机子的声卡会导致不定时掉电。话说你这么吓大妈貌似不合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