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41T一插电就开机,关机后自己又开

楼主(2014-08-13):
有谁知道这个问题呢?一插电就开机,关机又开机,强制关机又开机,根本关不掉啊,请问这个一般是哪个坏。我找了点位图,可是不好看懂。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查一下点位,ATX绿线到哪里?是不是连着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点位,ATX绿线到哪里?是不是连着822排阻?

我的主板没有连接到822排阻的,请问你有点位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一下点位,ATX绿线到哪里?是不是连着822排阻?

不连接他的,在旁边第二个排阻822上好像有问题,测试阻值低

网友:
加焊IO,或者换个IO,查下绿线李相连接的电容,电阻,IO附近的822排阻!

网友:
应该是IO或者是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