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跑码到96停顿50秒后继续跑

楼主(2014-08-13):
华硕P5G41T跑码到96停止不动,取出电池放电后开机可以顺利的点亮,可以进入CMOS设置时间等。一旦设置完成重启后跑码到96又停止不动,停顿约50秒后继续跑码,可以点亮。此时如果进入CMOS设置界面,按键无效不能进行任何操作。在论坛上看到华硕主板很多跑96的问题,原因都不相同。有哪位师傅见过我说的类似故障的,请说说情况。谢谢了。IO已经换过故障一样。

网友A:
兄弟,告诉你是822的问题。。。试着先换一下BIOS旁边的822排阻。。。如果不行再换一下IO旁边的822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告诉你是822的问题。。。试着先换一下BIOS旁边的822排阻。。。如果不行再换一下IO旁边的822 ...

我也有块这种故障的板,楼上说的这些方法都不管用

网友:
BIOS刷一下,如还这样,要考虑一下南桥,如桥没问题,那是要换一硬盘试一下了。

网友:
一开始就刷过bios了,822排阻也换过。楼上说的换硬盘,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华硕不好修 很多怪怪的问题

网友:
USB和键盘电压正常吗?

网友:
换个GB的桥试试,这种桥铁容易坏!

网友:
要先排除南桥问题

网友:
把网卡拆了

网友:
检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告诉你是822的问题。。。试着先换一下BIOS旁边的822排阻。。。如果不行再换一下IO旁边的822 ...

那我想问楼主,换BIOS的822排阻,io的排阻是为什么呢?

网友:
822排阻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