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是多大的?只能怪自己学的不够多啊

楼主(2014-08-13):
(图片)

网友:
应该是113欧姆

网友:
0.82欧的限流电阻,也可能是0.1欧姆的

网友A:
楼主的指纹很清楚,相机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指纹很清楚,相机不错啊

手机照的。。。

网友:
越来越迷糊了,这电阻是9V 1A的路由器适配器里面的,位置在220V-桥堆中间,作用应该是限流

网友:
8.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