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5kpl am se图纸

楼主(2014-08-13):
求p5kpl am se图纸

网友:
图纸不会有的,点位图论坛有的是

网友:
华硕的主板一般都是没有图纸的,点位图倒是不少

网友:
华硕的图纸很少见,只见过点位图。

网友(2017-07-27):
这种应该找不到吧,我也在找我这个是卡LOGO

网友(2018-06-23):
南桥有个电阻过低, 没有电路图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