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换高压条,请师傅帮我找下 驱动板的开关脚 焊点 谢谢

楼主(2014-08-13):
换高压条,请师傅帮我找下 驱动板的开关脚  焊点  谢谢

网友:
这个 是液晶显示器?还是电视啊

网友:
这个图看不清啊,高压的开关一般都是连着三极管

网友:
很简单啊  12V 电压从供电滤波电容找  ON/OFF 可以从接线找  肯定有2根线的  一个是亮度调节 一个是背光开关   基本在一起 从接线处 直接传到背光部分

网友:
你这图拍的也那个了,上传清晰照片,看到有点头晕了。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三星的板子,建议楼主将原机高压电路修好,即使换高压板也管不了几天

网友:
共四线,确人正负后,剩两线开启亮度各接一线,亮了正确,不亮对换。

网友:
看来是个高手,这问题都来问。。。。。哎

网友:
这个上面应该是有表示的,还有就是高压就地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但是开启  亮度调节  都是在一起的小线的很好找的

网友:
这是灯管坏了一根   接个2灯的算了

网友:
三星电源板上都有标的啊。 别说看不懂。

网友:
搞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图也太不清楚了,,,

网友:
点那个图就能滚动放大,大老们

网友:
共四跟线 +12v  地  开启  亮度  不要搞错地线和供电

网友:
不错嘛 很感谢啊

网友:
图看不清啊,上多几个清楚的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