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换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4-08-13):
SL410K显卡问题,拆出来种植就白屏了,以为是显卡问题,顶了一个新的显卡换上,不显示,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换回原来的显卡还是可以显示白屏的,。不知道是不是显存挂了,大黑胶的板,拆显卡的时候掉了几个空点,处理好了才打上显卡的,跑0.89 不显示,复位什么都有,本人打BGA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先刷一个BIOS试一试,不行就要亏大了160大洋呢

网友A:
白屏查下屏供电,怎么上来就干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查下屏供电,怎么上来就干显卡呢?

机子之前是不显示,我疯抢吹了一下显卡是可以正常显示的,怕用不久就加汗种植,所以加焊的时候一般都会爆珠,

网友:
刷了BIOS一样跑0.90 0.98不动。卖显卡的说上什么机子的,我就说是SL40K的,不知道是不是关系这个,

网友B:
估计黑胶去显卡的时候,把板层给弄坏了, 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黑胶去显卡的时候,把板层给弄坏了, 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

取显卡的时候黑胶都在芯片上面了,只掉了5个左右的空点,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影响,

网友:
空点没有影响的,

网友C:
显存一起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存一起换了就可以了

明天再试一次,不得客户也同意换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