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3.3V(L17)端对地短路?

楼主(2014-08-13):
接手时就51125下面烧洞,无3.3V和5V  电流0.15A,拆除芯片后测 L17 L18对地正常,换新后,通电就短路,测U66和U70已短路,估计是芯片空焊造成烧场管(应该是G-S端末装保护电阻引发的),请高手指点一下,哪几个芯片挂接在3D3V_PWR上!

网友A:
3.3V待机的后极都有可能。 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待机的后极都有可能。 电感对地阻值多少

直接短路0欧姆!感觉是IC损坏!电容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烧鸡,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是3.3_AUX。还是P3.3V s0电压呢,后者就麻烦了,总之3.3P电压去的地方最多。一个个找 太累了

网友:
这个少见,楼主修的很好

网友:
空焊有这么吓人啊  管子都要烧

网友:
这个3D3V_PWR出去可能转换成其他名字连接芯片 具体的没找到图纸 你有图纸的话直接查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