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 42JR待机及开机0.07A小修!

楼主(2014-08-13):
上午接同学一台K42JR本子,说不能开机.
感慨了N多年的相互之间变化后,送走维修!
先上大图及板号:内存贴纸上型号,PCB板上型号

桥为HM55的

待机0.162A 1秒后变成0.03A  按开关0.07A不动,按下开关时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时发现 小板的USB1 口接地的2个脚脱焊,接口后面的电容已经裸奔.看图:

看接口后面这个东东,看不出来是个啥东西,后经过群里各位哥哥确认,和进一步查图纸发现,这个铁皮东西是个电容,你说奇怪不奇怪!!!!!
坏的接口工业给大家审判下:

把该接口拆掉,裸奔的电容也拆掉,处理干净PCB,如下:

    自我感觉还不错,这个焊工都是跟老大学的,哈哈,还算过关吧!
随便帮迅维打打小广告,给月饼老大涨涨脸!嘿嘿!

查图纸发现该电容是USB供电的滤波电容.测试开机后电压为1.0V.该电压由+5V转换成+ 5V_USB,同时跑线发现那个电源指示灯电压也是由+5V提供.

去测试以下,先不忙装接口和其他东西:
待机0.01A

触发,电流刷刷上去了.看:

可以亮机了吧,装上USB,找个电容也装上去,刺激完全修复!

请大家给点分啊,大大们!  加分不会扣自己的分的哦!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
二楼,自己占有! 可以上传点东西,以及上传些东西用! 不好意思!

网友A:
有实物图。有电路图。
有过程。
40分,值得~

网友:
简单维修表面简单,但是却牵扯到理论基础并能说明缘由,这并不简单,楼主焊工值得学习,小修中见大智慧,维修就是要剑胆琴心,小心谨慎,向迅维远程致敬

网友:
LZ真的很佩服你!

网友:
楼主,修这本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看你写得这么辛苦,支持一下你!

网友:
谢谢支持,写帖真的很麻烦啊,要写,要拍图,要编辑!!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铁壳电容。这个主板用的是ENE的EC吗,感觉像是开机自检一下 然后掉电,

网友:
不是铁壳,是上部被UB接口给捣烂了啊,只剩下电容了内部的贴片了......上面的塑料已经木有了....

网友:
要是天天有这么简单的就好了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 不过思路明确
焊工不错 取下U口主板没有明显焊的痕迹 ……

网友:
学习。。。。。。。。。。。。。。。。。。

黄鑫船 -4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后一句话给力

网友:
哈哈,楼上的,你才给力啊.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
焊功,实在没得说……。下次搞个难点的发出来

网友:
楼主赚到了    编辑的很详细

网友B:
杨班 不错呀  天意WX  是欧班吗?

网友:
这个焊工 值得学习 嘿嘿

网友:
EC 是什么型号的,告诉一下好吧,我的机子EC被人换了,我看是不是原型号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C:
楼主,是跟月饼老师的远程还是实地?

网友:
不好意思,给同学拿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杨班 不错呀  天意WX  是欧班吗?

他不是欧XX
欧XX是芯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跟月饼老师的远程还是实地?

远程,我主板远程,笔记本也是远程!   但是我觉得实地比远程还要给力!

网友:
看着挺舒服 焊工可以

网友:
Ni看看不说话,会被扣分的!   下次注意!

网友:
为你的焊工点赞!

网友:
细心外观检察很重要,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我也想给你加分,在哪加的?我还从未给人加过分

网友:
怎么样加分啊

网友:
修个USB搞了14个图片。 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都说焊工好,其实这么大的焊点,看不出技术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有一些人使用USB的时候,都是使劲的插呀插,不坏才怪

网友:
小问题呀,要细心

网友:
很佩服你!

网友:
今天来个一模一样的本子,我拍了正常图片来了,哈哈!  红色圈圈里面就是那个铁片一样的电容!

网友:
焊盘如何处理的  看上去跟出厂一样,是用吸锡线托平的还是风枪吹的啊

网友:
上次有台也是,不过0.07可以触发亮机

网友:
吸锡枪+ 烙铁+ 洗板水=OK!

网友:
楼主秒杀的机器 ,不错,顶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 不过思路明确

网友:
楼主赚到了,牛人

网友:
usbvcc短路  保护  呵呵 苗儿了

网友:
USB 5V短路的吗。 楼主牛人

网友:
华硕的看到就头痛    修的不错。

网友:
什么时侯才能有这种技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实物图。有电路图。
有过程。
40分,值得~

饼哥能不能不这么坑,一个人就给了40分。叫我们情何以堪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能不能不这么坑,一个人就给了40分。叫我们情何以堪捏

你也发一个。有图有分析有电路图。就可以了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怎么会引起不开机啊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修的还挺多的,楼主的机器肯定是客户自己把U口给搞坏了。

网友:
看到这焊功,我怎么觉得自己这么渣……

网友:
就是常见的USB 问题 想不到这么多人加分,都上图 发表 都加分啊!

网友:
故障很经典,修的很精彩

网友:
U口坏掉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不是欧XX
欧XX是芯动力

谢谢  天意WX感觉很厉害 以为是欧阳哥 谢谢

网友:
很好~~~赞一个

网友:
5V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天意WX感觉很厉害 以为是欧阳哥 谢谢

论坛高人很多。

网友:
不错 焊工很好

网友:
熟人生意不好做呀!!!!!!!!!11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有耐心,换我第三步就放弃了。

网友:
焊得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USB都被弄成那样了,说明你那个同学平时用USB的次数也是够频繁的哟

网友:
kj系列的u口很少见到坏的  楼主捡漏了

网友:
华硕的这个机器我还真没有遇到过USB接口坏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对了,亲哥  麻烦BIOS弄个给我给大家,论坛里好多坏的不行的。

网友:
usb供电漏电,然后掉电

网友:
usb口短路造成不触发

网友:
排阻容易坏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