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2 瞬间掉电

楼主(2014-08-13):
开机电流0.13A就掉电了  我测HWPG瞬间又3.3v的 没思路了
各个电感电压都有出来  测得瞬间EC也发出了VRON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A:
我遇到和你类似故障,刷BIOS好了 我都不敢相信

网友B:
VRON起来又掉了;
HWPG起来又掉了;
接下去看看Vcore有吗?
VRON开启后续各路供电,OK后汇总出HWPG,HWPG接着开启VCOR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RON起来又掉了;
HWPG起来又掉了;
接下去看看Vcore有吗?

vcore 没有示波器万用表瞬间侧不了  感觉是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和你类似故障,刷BIOS好了 我都不敢相信

这个是HM55的桥 你刷的ECBIO还是南桥BIOS

网友:
拆显卡控温

网友:
对先把显卡温控拆了再说

网友C:
我这也有一台,跟你的故障已样,无法下手,有知道的哥们给说一声,兄弟在这里谢了。急

网友:
Ha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吧,0.75vtt 有么?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一台,跟你的故障已样,无法下手,有知道的哥们给说一声,兄弟在这里谢了。急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难搞啊,

网友:
3 V5V的转换电压看出来没有啊。

网友:
感觉好高深,本人怕英文

网友(2014-09-16):
我也遇到了  修了一天都不行 掉电重启

网友:
能触发上电、时序基本应该没多大问题,这种瞬间掉电的多是19V、5V或温控电路出问题,可以用排除法把19V和5V重点检查,尤其是19V...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级电路有问题哦

网友:
修过好几台CQ42掉电的   是不是那种蓝色的板子 都是焊HM好的  你可以试试  这板子好像新的也很便宜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事情

网友:
100多毫安  几乎都是电压没上齐  你需要示波器

网友:
南桥,转换电压看看

网友:
感觉还是缺电压 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