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HP8510P无CPU供电

楼主(2014-08-13):
    HP8510P独显机子。拔掉电池以后电流0.7A左右掉电,重新按开关键,依旧是到0.7A掉电。
    拆机,板号 6050A2163501-MB-A05,拔掉所有外设以及显卡以后上电0.23A左右掉电。测量各个主供电电压,发现CPU供电未出,芯片是MAX8770。仔细检查发现芯片边上有两个脚轻微腐蚀。
    拆掉CPU打CPU供电电感对地值,未发现短路。测上下管控制脚对地值,未发现异常。

    论坛上找了下该机子的PDF,没找到,只找到一个代用的。
    查MAX8770工作条件,19脚VCC 5V;8脚TON 18.3V;25VDD脚5V正常。

    38脚SHDN#开启信号0V,发现敌情。断电打38脚对地阻抗,未发现明显短路。

为判断到底是哪个没有拉低了开启信号。先断开了38脚直接相连的电阻,再通电测两端电压,发现两端都为0V。

看38脚与前级还有联系,一刀割断铜皮。再次通电测试,前级还是0V。
修到这里,可以知道这边是一个与门的设计。其中一个肯定是其他所有供电的PG相与以后得出的新号。看来还是前面还有PG未出来或者PG与门损坏。

最快的方法当然是找到与门,然后挨个拆掉PG过来的小电阻就可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但是看了十几分钟都找不到这个原件。可能是这边的料号对不上这块板子。
先用笨方法找PG,再不行就跑线路找到这个比较器。
因为之前测试过出了CPU供电以外的所有主供电都是正常的,暂时先不考虑。先检查桥边上的小LDO供电原件。
眼睛一撇就看到这个原件。

直接测3、4脚电压,0.5V左右,看来是找到故障点了。

测量5脚VIN1.8V正常,6脚VCNTL 5V正常,8脚EN 3.3V正常。7脚PG 0V不正常。
直接换掉这个芯片。再测3 4脚 1.5V正常。7脚PG2.2V左右,不知道会不会偏低,先不管他能有电压就好。焊好拆掉的电阻,补上割掉的线头。直接点亮。

最后说一下,要是总按照图纸上面跑下来不知道要搞多久。维修就是这样你可以从前面往后推,也可以从后面往前推,管他黑猫白猫,效率高就是好猫。

网友:
还真没有试过没有点位图修陌生主板,迅维网实地的学员技术真心很棒

网友A:
维修很给力,这里 38脚SHDN#开启信号为0V,MAX8770本身短路损坏也会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很给力,这里 38脚SHDN#开启信号为0V,MAX8770本身短路损坏也会造成。

因此我先断开了前后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此我先断开了前后级

这里也可以拆掉MAX8770 38脚SHDN信号#前后级相连的元器件判断故障,只是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思路不错,修的也给力。

网友C:
你说得桥是不是北桥,LDO是桥的线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桥是不是北桥,LDO是桥的线性电压?

南桥核心供电,这应该是英业达主板的通病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推理的不错哦  有效率   pg不全引起的掉电

网友:
请教LZ一个问题,全板电都出来了,PG信号也有,就是电流到0.50,有时到0.30就反复掉电从启。桥换过。没换EC,应该还查什么。给点意见啊,不胜感激。最好具体点。额是菜鸟。谢谢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