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待机3V 5V板层烧穿飞线改装

楼主(2014-08-13):
联想B460待机3V 5V板层烧穿飞线改装

准备一块料板,把3 5V剪下来,

把IPS51123芯片拆下来,把准备好的3 5V小板接线,

把L17,L16拆下来,会看图纸的都懂怎么改,
看图

把小板上的3V接到L17,

把小板的5V接到L16,

主供电19V,不用我说了吧。接到小板 上,一个地完成。

还有飞一上3到第8脚。基本条件完成。。。。

开始装进 机子
把右边的无用的槽拆了,看图

完成。。。。。。原创贴----觉得好加点分。。

网友:
楼主,这改装得不错。技术实力强大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办,,

网友A:
修这么辛苦,,烧成这样了让客户换板呀,还赚一块料板!!看来技术好的都不会做生意!

网友B:
楼主您是怎么判断板层,线断了的,告下

网友:
敢问那么多的板层怎么飞线

网友:
LZ技术好硬呀,技术不错,

网友:
哎,,技术越来越好,难稳钱。

网友C:
那个电源板 是分割的笔记本主板的吧
这样改是个不得已的方法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是怎么判断板层,线断了的,告下

一般判断板层断线可以用放大镜观察或者用手术刀刮开绿漆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就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是怎么判断板层,线断了的,告下

你没看我的图片吗,烧了一个大洞了。芯片焊不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源板 是分割的笔记本主板的吧
这样改是个不得已的方法 ……

是的,,待机芯片焊盘也烧大洞,没办法了

网友:
从哪个机器上剪下来的

网友:
改电源小板,网上见过,不过还是第一次发帖看到改的,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 谢谢楼主精彩的演讲    收益了

网友:
不错,支持,也改过的顶

网友:
vreg5,pgood不用管了吗

网友:
我见过很多技术很好的都基本赚不到钱(武痴)埋头专研苦修     很多打酱油的开着车子把本子送到哪去修!说明啊赚钱是第一,修是第二。不赚钱修个屁维修啊,兴趣?技术攻关?

网友:
这种机型搞过好多了个 这样子的烧穿19V  供电的了 ,没有必要用35V 小板搞得 ,把烧穿的洞洞用小刀刮刮 不链路就可以了 这个没哟太大的问题 ,最多换个好的 51123  飞一根 19V  公共点的电  就可以了

网友:
技术很强悍    值得去学习

网友:
没太看明白

网友:
厉害!应该是主要是供电没有信号!

网友:
总共要接几根线,每个线都是什么,那个切割小板上的3 5V芯片是什么,楼主给个对应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么辛苦,,烧成这样了让客户换板呀,还赚一块料板!!看来技术好的都不会做生意!

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客人宁愿花几百块修好自己的,换个没修过的给他他不信的,总觉得自己的好,呵呵,

网友:
顶一个 太牛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