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艰难维修

楼主(2014-08-13):
    这台机器修了几天了,今天没事做又拿来看看,没办法用烧鸡大法吧,当电压调到6V的时候,U55有反应,以为找到真凶了,没想到换了之后还是一样,换Q29也一样,现有一个问题请教各位兄弟,U55的S极待机有3V,到R264一端也有3V,那请问到R264的另外一端的电压是多少呢?????在线等。。

网友:
Q26导通后为0V,不导通则为3v

网友A:
U55的S极待机有3V,到R264一端也有3V  ?
首先待机的时候应该只有+3valw电压   +3VS是在触发后产生的
触发后 SUSP为低电平 B+驱动U55导通

网友:
电路我一窍不通,跟进学习。

网友:
应该是3V!!!!

网友:
学习  ;;;;;;;;;;;;;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55的S极待机有3V,到R264一端也有3V  ?
首先待机的时候应该只有+3valw电压   +3VS是在触发后产生的
触 ...

能肯定吗,SUSP是待机是低电平,触发变为高电平,这个对的,关键B+在SUSP为低的时候,不能导通U55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肯定吗,SUSP是待机是低电平,触发变为高电平,这个对的,关键B+在SUSP为低的时候,不能导通U55吗?? ...

看这个 图 注意SUSP#和 susp
待机的时候 SUSP为高电平

导通Q29 拉低来了U55 的控制
触发后
SUSP#为高  SUSP为低
注意SUSP#和 susp    你板子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C:
待机时不应该有+3VS电压。

网友D:
SUSP待机时为高平,工作时为低电平,所以电阻的另一端是3V或.0V

网友E:
susp正常为低点,B+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高于7.5v?

万全道通,之后得到电压~

貌似是这样的,我是小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能肯定吗,SUSP是待机是低电平,触发变为高电平,这个对的,关键B+在SUSP为低的时候,不能导通U55吗?? ...

要弄懂这个问题你先要知道U55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和它的导通条件啊,B+在SUSP低要能导通这个管子,那这个管子必须是N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图 注意SUSP#和 susp
待机的时候 SUSP为高电平

同意   susp的说法

网友:
Q26的G是多少?

网友G:
烧鸡的有短路才烧的,你这个是什么故障呢,也没说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鸡的有短路才烧的,你这个是什么故障呢,也没说

是短路的,我发了好几个贴了。待机0。08左右,并且触发掉电

网友:
待机的时候为低电平,触发有3。3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要弄懂这个问题你先要知道U55是什么类型的管子和它的导通条件啊,B+在SUSP低要能导通这个管子,那这个管 ...

对啊,那怎么样知道U55是什么类型的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p正常为低点,B+电压经过两个电阻分压,高于7.5v?

万全道通,之后得到电压~

没有分压,因为有一个电阻没上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USP待机时为高平,工作时为低电平,所以电阻的另一端是3V或.0V

SUSP待机应该为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时不应该有+3VS电压。

不太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 图 注意SUSP#和 susp
待机的时候 SUSP为高电平

现在是待机偏大,0。08左右,触发电流上一点就掉电。1。5V在瞬间有,VCCP没有产生。板号LA-5081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那怎么样知道U55是什么类型的管呢?

这也很简单的,用表是可以测出来的,具体怎么测这就要看你的基本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肯定吗,SUSP是待机是低电平,触发变为高电平,这个对的,关键B+在SUSP为低的时候,不能导通U55吗?? ...

谢谢,可能我把这两个信号搞反了,SUSP应该待机为高的,因为只有触发之后,才会转换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SP待机应该为低的。

待机时不能为低,如为低,那就是说待机就有+3VS电压了

网友:
烧机?请问你烧的时候电流多大?

网友:
R264开机后2端都是3.3V,待机时R2642端都是0V。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