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存时钟波形是乱的,但是机器正常使用

楼主(2014-08-13):
有个msi G31主板,刚刚修好,但是好奇害死猫,我刚打了一下内存时钟波形竟然是乱码的,但机器是正常的,我记得其它正常的主板内种时钟也是波浪形的啊,怎么会这样

网友:
你autu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A:
示波器没有调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没有调整好,,,

怎么可能没调好呢,我只会按auto键,pci和pci-e的都测的很好,我拿一个另外的板子也能测出波形啊

网友:
机器是数码的,按一下自动就好了,其它主板都可以测出来,这个主板的pci也能测到波形

网友:
有的时候接地不好会出乱波的。多换个地试试。

网友:
是你人和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B:
你确定示波器没问题吗?既然主板能用就是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示波器没问题吗?既然主板能用就是没问题啊

示波器量其它的时钟都好的啊,接地我也接好的,就量不出内的是波浪

网友:
接地不良,或者你调节的是10x吗?校对下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