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视的奇怪症状。

楼主(2014-08-13):
有2台同一型号的lcd电视,一台开机瞬间能看出很亮,最高亮度的样子,2秒后恢复正常,而另一台就没这表现,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应该不是系统设置问题。
设置

网友:
那台亮的电视电源板维修过。

网友:
检查逻辑板、、、、、

网友:
应该查高压板部份的电压
看下节能信号 还有VIN ON是什么情况
如果正常换下高压上的瓷片电容试下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逻辑板 高压板查查看

网友:
二台机子的板对换试试,好容易找出是那块板的问题的哦。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请教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看样子像是机器设置了什么,恢复出厂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2014-09-17):
路过,瞄一下的

网友:
看看背光开启是不是接在屏供电上了(应该是驱动板没有了开启信号。上次维修师傅改的)

网友:
光感问题吗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板问题

网友:
高压不正常吧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开机电压高,也可能程序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