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L430 有声音,内外都不显示,显卡无供电

楼主(2014-08-13):
                L430 开机一秒时有显卡供电1V的样子,两个显卡供电的电感方波也正常。电流最高到1.4A  ,2秒后电脑就重启,没有显卡供电了。但是电脑正常启动,有开机声音。但是内外接不显。电流到700MA左右。显卡供电芯片是ISL62882C. 给点线索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种情况显卡坏得比较多

网友:
显卡打黑胶的,不好换啊

网友:
查显卡相关咯,你这显卡电压只能告诉你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没供电,当然是先修供电啊,找图纸查吧,打黑胶的桥,最好温度用无铅的温度烤,周围的电阻电容动了,就橇。可完美取下

网友(2014-09-14):
楼主  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不错啊,下载看卡门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这种情况显卡坏得比较

网友:
写个BIOS试试,新机器显卡不容易坏吧

网友:
那要查掉电原因

网友(2014-11-16):
检查显卡供电芯片IC返回电路,比如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