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 无3v 5v

楼主(2014-08-13):
(图片)

网友A:
保护隔离正常么,3V5V有波没有

网友B:
51123 应该是开机前就有的  你看一下 BOOT 电路   还有FB 电路 还有就是高低端们的控制较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正常么,3V5V有波没有

主供电正常19v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23 应该是开机前就有的  你看一下 BOOT 电路   还有FB 电路 还有就是高低端们的控制较的电压

51123要出3v5v 必须要有18脚开启电压,  这台是按开关后才有的

网友:
51125A
之类的芯片所产生的3V5V是待机下的电压,不存在触发后才会有这个电压的情况,惠普部分机型的适配器采用特殊检测系统装置,需要用惠普原装充电器才能够触发充电和开机,部分机型不可使用可调电源来代替适配器

网友C:
用原装电源看一下,会有惊喜

网友:
点下开关试试

网友D:
ALWP应该是待机有的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

网友:
这个待机应该在没按开关前就有吧,楼主再测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修好了告知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电源看一下,会有惊喜

试过了 不行   你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ALWP应该是待机有的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下

还未修好 , 订了个io 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建议用原装适配器试试,我遇到几个惠普头,灯亮,但是不触发,换原装适配器试就行

网友:
待机芯片最好用原装的

网友E:
测下ENTRIP1和ENTRIP2有没有对地短路,要开启3v 5v这两个脚必须悬空 或者大电阻接地,你说的18脚一般都是用做自举升压用的频率。。。互相学习,自己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下ENTRIP1和ENTRIP2有没有对地短路,要开启3v 5v这两个脚必须悬空 或者大电阻接地,你说的18脚一般都是用 ...

恩 entrip1.entrip2是通过电阻直接接地的  没有受io的控制

网友F:
还是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线性3v 5v出了,应该不是适配器的事,适配器一般都是有中间针的才会影响到上电

网友:
按开关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原装适配器试试!

还原装的试过了 不行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
,现有同样故障的,请教育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
,现有同样故障的,请教育下

io 也换了  还是不行   故障一样 现在又订的rt8223

网友:
哦,谢谢,我的顾客直接不等了取走了

网友:
此板待机本来就没3v,5v,待机20几个值,直接触发OK

网友:
还是多多看看外围电路,虽然坏的不多

网友H:
待机应该要有3,5v,18脚应该是开启3,5vs的,建议楼主在看看fb有没有开路,上下场管等。。。。。

网友:
觉得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待机应该要有3,5v,18脚应该是开启3,5vs的,建议楼主在看看fb有没有开路,上下场管等。。。。。

fb开路一般会造成什么故障?

网友(2014-09-28):
我也有这个板子现在触发掉电

网友:
3,5v的滤波电容不能少,少了也会不出3,5v

网友:
这个真有点麻烦了

网友I:
不出三五伏换io有毛用啊。。。。。。。刷个bios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出三五伏换io有毛用啊。。。。。。。刷个bios先

bios 之前就刷过了

网友:
不会吧,我这台G6,51123的,换了,没有3v5v,其他都正常。是国外版的G6,上可调就是不行。难道真的要用原装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