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本 S10-2 头痛维修?

楼主(2014-08-13):
发表于 2014-8-13 17:58 |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盛兴电脑维修 于 2014-8-13 18:22 编辑

接到一台联想的上网本S10-2的,开机不显,电流0.44不跑,老客户没怎么说放下机器就走了,拆机板上没看见进水和异常,加电电流略低一点0.38也不跑码,量个电压都有,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刷个BIOS先,按板号找了个刷了,不行一个样,做北桥咯,还不行,电流有一点小变化,有时开是0.33不跑,有时是0.38不跑。没辙再加焊CPU吧,还是一个样,有时开是0.33不跑,有时是0.38不跑,在基地溜了一圈,没找着思路,还是拆了植珠吧,还是北桥先,植好珠做上去,没变化还一样,再CPU还一样,没办法,哪位大神遇到过,修过的可否交流交流,谢谢!还有补充一下,机器开多一会,北桥明显发烫,CPU一点不热,是CPU没工作?这正常吗?

网友A:
你这个要查详细一点,各大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后时钟复位又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又要进一步查内存总线等信号。你的故障应该是不跑码

网友B:
这个少见,楼主修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要查详细一点,各大供电是否正常?供电正常后时钟复位又是否正常?都正常的话,又要进一步查内存总线 ...

嗯,太多要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少见,楼主修的很好

都还没修好。

网友C:
你很冲动!都被你干一遍了,先测无线是否有pcIRST#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很冲动!都被你干一遍了,先测无线是否有pcIRST#3.3

技术不行,又没耐心。哎!

网友D:
这个机器的U是焊在主板上的吗

网友E:
换北桥换好过一个,, 电流好像差不多  不太记得了

网友F:
CPU工作条件有吗??

网友:
换北桥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的U是焊在主板上的吗

是的,BGA封装的。

网友:
价格不怎么样,换北桥芯片的话没得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工作条件有吗??

后来量的是OK的,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北桥换好过一个,, 电流好像差不多  不太记得了

嗯,没芯片,要买芯片就放弃。

网友G:
楼主你也太急了吧,什么都没测,直接干桥,干嘛呢这是

网友:
....小白都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也太急了吧,什么都没测,直接干桥,干嘛呢这是

是的,比较粗心。忽略了很多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比较粗心。忽略了很多细节。

下次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