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给新人,基础的电脑主板维修~~!

楼主(2014-08-13):
一、主板     主板是整个电脑的关键部件,在电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主板产生故障将会影响到整个PC机系统的工作。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主板在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有哪些。   常见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电脑开机无显示,首先我们要检查的就是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同时BIOS也是主板中比较脆弱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行。)。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还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开机无显示的现象:     1. 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 免跳线主板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 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 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启动,甚至某些主板不给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因此在检修时,应多加注意。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如有提示,可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解决(我曾经尝试过,只要BIOS相同,在同级别的主板中都可以成功烧录。)。但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常见故障二:CMOS设置不能保存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对此予以更换即可,但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有两种可能:     1. 主板电路问题,对此要找专业人员维修;     2. 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时候因为错误的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   常见故障三:在Windows下安装主板驱动程序后出现死机或光驱读盘速度变慢的现象     在一些杂牌主板上有时会出现此类现象,将主板驱动程序装完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不能以正常模式进入Windows 98桌面,而且该驱动程序在Windows 98下不能被卸载。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建议找到最新的驱动重新安装,问题一般都常见故障四: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     出现此类故障的软件原因一般是由于CMOS设置错误引起的。在CMOS设置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他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它的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   常见故障五:电脑频繁死机,在进行CMOS设置时也会出现死机现象     在CMOS里发生死机现象,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下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的现象。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常烫手。在更换大功率风扇之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我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当然,Cache禁止后速度肯定会受到有影响。   常见故障六:主板 COM口或并行口、IDE口失灵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此时用户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但在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COM口与并行口(有的主板连IDE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 显卡  常见故障一:开机无显示     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如果显存共用主内存,则需注意内存条的位置,一般在第一个内存条插槽上应插有内存条。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对于AWARD BIOS显卡而言)。   常见故障二:显示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而造成的。花屏时可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 Windows 98下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在Windows 98系统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也可不进入安全模式,在纯DOS环境下,编辑  SYSTEM.INI文件,将 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后,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 驱动程序。常见故障三:颜色显示不正常,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 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2. 显示器自身故障    3. 在某些软件里运行时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有一项校验颜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   4. 显卡损坏;    5. 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能的物体过分接近所致,磁化后还可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出现偏转的现象。   常见故障四:死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显卡与其它扩展卡不兼容也会造成死机。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写的不错 接受了

网友:
是很基础哦!

网友:
新手的福利,写的不错

网友:
多谢分享,新手的福利

网友:
不错对于新手来说 学习了一下

网友:
都什么时候了,还windows 98

网友:
新手报到,很受益

网友:
  都哪一年了 还CIH  不知道哪里复制来的

网友:
适合新手看看

网友:
新手上路,多谢分享

网友:
这个不适合发在这个坛子里啊。。。

网友:
谢谢搂主,写的不错,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2014-11-14):
  我是新手 内容好多啊,

网友:
最基础的知识,很实用。新手还是多接触机子,这样才会熟练

网友:
谢谢 楼主的分享,不过 win98 都好长时间没装了。

网友:
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
谢谢 适合我这种菜鸟学习

网友:
很基础的东西

网友:
虽然很基础 但是很实用
希望楼主下次再发能够把文章编辑的更清晰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  很实用

网友:
WINDOWS98亮了,2014年的帖子,你发10多年前的维修经验,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
我朋友有一个很古老的2.5G的硬盘,里面就是98系统,内存36M,还可以正常运行,留着做收藏品了。

网友(2014-12-14):
先看3遍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