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4-08-13):
机子型号:宏碁D270,
版号ZE7
故障:不出3V,5V
自己检测到:16脚19V,8脚3.3V,3脚5V,13脚6.3V,17脚5V,19脚下管控制脚有5V!,12脚下管控制脚无电压?其他各脚都无电压,条件都有了吧?现在要查哪里呢?有没有人肯教教我,谢了。

Quanta ZE7.pdf

网友A:
这个我有遇到过。你烧鸡5V后继看下哪里烫,如果待机芯片烫,就把待机芯片换掉。最后也把5V的场馆也换掉。

网友B:
3脚 的REF 电压不对哦 一般都是 2V还有看一下 3V  5V 开启条件脚ENTRIP1 ENTRIP2  是不是通过电阻接地 看一下大小是否对

网友:
最好查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 的REF 电压不对哦 一般都是 2V还有看一下 3V  5V 开启条件脚ENTRIP1 ENTRIP2  是不是通过电阻接地 看一 ...

谢谢你的回复,昨天板放店里了,今天来测REF是1.96V,3V,5V的开启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的。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遇到过。你烧鸡5V后继看下哪里烫,如果待机芯片烫,就把待机芯片换掉。最后也把5V的场馆也换掉。

谢谢,但是5V对地有两百多欧姆,烧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但是5V对地有两百多欧姆,烧不出来

如果下管驱动有5V那么要么欠压要么过流。还有场馆和芯片都有可能

网友B:
2种可能 芯片可能有问题;刷BIOS 试一下把 祝你好运

网友D:
查一下反馈线路,不行的话把滤波电感和电容换掉

网友:
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管驱动有5V那么要么欠压要么过流。还有场馆和芯片都有可能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高手回来了,直接秒了!,先换了5V上下管,涛声依旧。。在换PC46有极性电容,5V滤波用的,待机就正常了- -!整个过程还没持续五分钟。。这就是大神于新手的差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种可能 芯片可能有问题;刷BIOS 试一下把 祝你好运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高手回来了,直接秒了!,先换了5V上下管,涛声依旧。。在换PC46有极性电容,5V滤波用的,待机就正常了- -!整个过程还没持续五分钟。。这就是大神于新手的差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反馈线路,不行的话把滤波电感和电容换掉

厉害!就是滤波电容的问题了,大神啊,膜拜中。。

网友E:
下管驱动有5V,一般都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
一般先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管驱动有5V,一般都是芯片保护了

恩恩!我一直查5V后极,一直走弯路啊,咳。。。

网友:
难道你没有料板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高手回来了,直接秒了!,先换了5V上下管,涛声依旧。。在换PC46有极性电容,5V滤波用 ...

他们说的下管驱动有5V的电压跟BIOS有毛关系。他们是谁教出来的额。。其实你烧鸡的话应该是能烧出来的,你有烧过吗还是说你测量到200左右的值就没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今天高手回来了,直接秒了!,先换了5V上下管,涛声依旧。。在换PC46有极性电容,5V滤波用 ...

有波波的话这个滤波不良的问题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的下管驱动有5V的电压跟BIOS有毛关系。他们是谁教出来的额。。其实你烧鸡的话应该是能烧出来的,你 ...

看到那么高阻止没敢去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的下管驱动有5V的电压跟BIOS有毛关系。他们是谁教出来的额。。其实你烧鸡的话应该是能烧出来的,你 ...

是啊,看到有人叫我刷BIOS,我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