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没桥供电

楼主(2014-08-14):
好久没发帖了晚上回家没事做  把今天修过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呵呵
今天刚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老板拿来一个板,是裸板….   送到我手上时老板把故障现象跟我说了下
客户送来时这电脑是进过水的 接上可调电源时大短,现在大短排除了  就只有 PL9这电压没电和CPU电压没有二话不说上论坛下载图子 直接搜PL9看了 下这芯片过的引脚定义   测了芯片55V正常,165V正常,219V正常,33.3V正常,14VREF   2V也正常,再测PD3第二脚5V正常和第14.V也正常,按理来说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为什么还不输出+1.05V_PCH电压呢?后来慢慢看发现这芯片是OZ8116 我记得我以前修过一个是联想Z475笔记本那个板是ADM的用的一个芯片是OZ8815输出的电压是1.1V给南桥待机供电 也是没1.1V电压输出 把上过拆了 捉上管G极波时有5V波形但是那个波形不稳定,可惜没把那个波形拍出来,不然也让大家看看那个波形,当时还也为是芯片问题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波形,把升压的二极管换了就好了,回到正题: 断电 万用表调到二级管挡在板上测量PD3正向阻值900多反向阻值1000多,把PD3 了再次测量正反向都是无穷大,在台式主板上找了个玻璃形的二级管换上去好了CPU电压也出来了
感觉OZ811*这些芯片为什么老是烧升压的那个二级管,如果大家碰到OZ811*的芯片电压没输出时要注意这升压的二极管是否有问题

网友:
哦了,这个芯片容易烧升压二极管,以后遇到我可要注意了

网友:
这么晚了还没有睡呀?一般维修时芯片基本电压都有了还没有正常工作,就会干芯片走弯路了

网友:
我见得升压二极管 都是三极管的样子,三个脚,一个悬空。不知道效果一样不

网友:
泵电源组合方式,呵呵

网友:
升压二极管烧了,不过维修中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