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开机指示灯闪下掉电的问题,有新发现,+1.5V无输出,求RT8202工作条件

楼主(2014-08-14):
本来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的,用半小时左右掉电,他说自己加过散热膏,测过温度正常,但还是怕没装好,重新加过散热膏顺便在显卡上加个铜片,还是一样,重新拆下来多打一点,顺便短路下BIOS,问题就来了,插电自动开机,三个指示灯一闪一闪,我估计是自动上电,重启,一直这样闪一会就不闪了,偶尔还可以进去下BIOS,但是坚持不了几秒钟就掉了,过几分钟他自动要不就进到LOGO,几秒掉电,要不就直接断电,在开的话就是按下开机键几秒钟就掉了,在按还是一样。就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进去,还是一样的反应,开始怀疑桥的问题,因为这个机很多说桥容易坏,本来想找个同行修的,发论坛没人联系,没办法自己研究下,现在进入主题,
板上是K42JR 4.0内存槽上是K42JE,找不到4.0的找个2.0的对着修,顺便找了个4.1的点位图,看大致位置都一样,应该差不多吧,先按时序查吧,EC是IT8570的, 3VA_EC  3VACC  3VPLL ACIN  ECREST 这几个信号都正常 VSUS-ON 也出来了   在继续查  RSMRST这个信号也有 但是EC56#到南桥的PM_ PWRBTN #这个脚的高低高不明显,3.3V-2.9V-3.3V,有时候低一点,但是不是0不知道这样正常不,但是继续查后面的好像应该是正常,请高手指点,EC条件插完基本正常,3V,5V待机电压也有了,SUSC_EC#  SUSB_EC#按下开机键测量也已经发出,可是量到输出的几组电压发现+1.5V没有输出,查图纸由RT8202输出来的,2脚VDD5V 9脚VDDP5V  13脚BOOT脚5V 15脚EN1.2V 16脚TON 19V,其他脚全部无电压,看上去好像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没有电压出来呢,有时候偶尔还会出来一下,但马上就掉了,大部分时间是根本就没输出,EN脚开启电压会不会低了,图纸上好像是1.5V,现在不知道是保护了还是,根本就没有输出,没有IC代换,各位高手给个意见,到时是工作条件没满足还是保护还是IC本身的问题呢

因为自己是自学,全部是按论坛的高手来一步步修的,上面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补充内容 (2014-8-14 15:40):
因为没有这个IC换,把VTT的IC拆过来了,还是一样的没有1.5V输出,上下管也都拆了还是没有输出,郁闷了

网友:
+1.5V没有怎么出来的,大侠看看啊

网友:
FB反馈电压是IC发出电压,还是反馈回来的电压,FB无电压,是因为没有输出1.5V,而没有得到反馈电压,还是因为FB没有电压,导致没有1.5V输出啊,应该是输出1.5V在反馈回来,可有的人说反馈有电压输出的,搞晕了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侠解释下,谢谢了,要不跟顾客不好交代了,谢谢大家,是IC本身问题吗

网友:
因为没有这个IC换,把VTT的IC拆过来了,还是一样的没有1.5V输出,上下管也都拆了还是没有输出,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