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认USB接口的鼠标,而圆口鼠标能正常使用,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如题。电脑不认USB接口的鼠标,而圆口鼠标能正常使用,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根据国际惯例,自己的沙发,自己坐。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不一定是电源的问题,可能是usb口出现问题了,换一下前置的usb口好使不

网友:
#3楼,应该是电源供电不足,这个电源应该怎么修?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4楼,Usb口是正常的,通电后鼠标里的小灯亮,但是光标不动。U盘也能检测到。各个Usb口都试了,不好使。

网友:
什么主板,看看BIOS,有的在里面被锁住了

网友:
USB鼠标的问题换吧

网友:
有 供电  那就查信号了呗  打一下对地阻值  一般500多点~  供电 信号都正常 那就去BIOS设置里面看看~

网友:
可以试试换个电源看看,然后在看看一个不能用还是完全不能用

网友:
     如果不是USB口和鼠标本身的问题,可进入主板BIOS设置页面,检查支持USB鼠标选项是否打开?选中打开支持后,重启试下。

网友:
usb 别的设备认不认

网友:
USB鼠标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U盘什么的试试看吧不一定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看主板的USB接口能不能正常使用?
主板上的除了USB接口全坏外,还能正常使用,这种主板见多了。
不一定是电源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主板  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吧,换个试下。

网友:
U盘能认,多半是鼠标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