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AMD5400+上机温度70+度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4-08-14):
我的AMD5400+怎么上机不到80度就自动关机了。像这种CPU可以怎么处理一下继续使用吗???求高手

网友:
整个好的风扇

网友:
把CPU的四个角用名片厚的纸板垫起来,再把风扇装上就OK了。

网友:
内部导热硅脂干了,可以开壳换,不过寿命也不长

网友:
换个CPU更保险

网友:
可以把铁壳打开,里面加个铜片然后铁壳盖下可以解决问题,已经实例很多台了

网友:
换个CPU或是好点的风扇吧。。。

网友:
再看一下主板温度,一般CPU七十多度不会自动关机。老机子若还想用,用好的CPU风扇三管的CPU风扇。

网友:
用名片垫四个角有些可以解决问题。。AMD通病,,很蛋痛。。

网友:
加个好风扇,自己拆CPU的话,寿命不会太长,你在可以尝试现加风扇,不行拆CPU,按他们说的方法,四角加个东西!

网友:
AMD还是弄个好风扇吧   一般的害死人啊

网友:
5000跟5200的我这多的很都关机怎么办?

网友:
换个风扇加铜片试试

网友:
把CPU盖子打开,加好硅脂,,,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拆U我不提倡。我拆坏过,感觉行不通。都是黑胶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