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L410用可调 电源待机电流一会0.01一会0

楼主(2014-08-14):
联想SL410用可调 电源待机电流一会0.01一会0,看图纸没有接口处的3V电压。请问各位高手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量一下看看个个地方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是业余的吧,,找个专业的帮你修吧

网友:
看你描述的应该是没有三  五V吧!那就查隔离保护电路啊!看公共点有19V没有,有的话,就查待机电路,没得话,就从保护隔离下手,一步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