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32无声音,不能软关机

楼主(2014-08-14):
接到台惠普G32的机器,开始是不加电,发现+5VS短路,后确定声卡坏了,换了一个声卡芯片,开机能显示了,新的问题出来了,内置喇叭没声音,接耳机正常,确定喇叭是好的,关机发现屏幕无显示过后,风扇还在转,电流也维持在0.90左右,换过BIOS,刷过BIOS,还是一样,南桥也换过了,还是,求高手指点一哈啊

网友:
声卡什么型号的 要不你再换一个声卡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卡坏了也会关不了机的

网友:
再看看声卡,hp机器一般ghost的系统,喇叭不能正常发声。。。多数要从官方下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