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010外接正常内接屏暗

楼主(2014-08-14):
一台dellN5010内接屏屏暗 外接正常 换过屏幕 量电压好像有个开启信号未发出来 是hm65控制的 想换桥!给位有啥想法

网友:
最好别换桥,把开启接到屏供电上试试

网友:
是暗屏吗 可以强制 开启屏幕背光
拷机正常也可以 动桥动作太大

网友:
把pw电压改了算了

网友A:
给它改个开启信号上去不行吗   我不建议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它改个开启信号上去不行吗   我不建议换桥

改一个时序不对 然后过几天又会恢复原样

网友:
直接换桥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