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 一代I3的 半小时保准掉电

楼主(2014-08-14):
情况就是半小时掉电 BIOS刷了2次 还是不行 求助

网友:
散热良好吗,还有是不是芯片有脱焊的!

网友:
把芯片加热试试啊

网友:
还是BIOS问题···不太记得型号了··好像是4741·也是半小时准掉电。

网友:
先测试下温度吧

网友:
原来修过一台ACER 4741G 故障跟你一样,准时28分钟掉电,故障原因BIOS芯片引起的,更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事  刷对试下

网友:
排除BIOS就是 HM55 换桥试试

网友:
装上鲁大师看看温度 关机后接着开看看能不能开 没保护 温度不高 看看CPU背后有没有NEC大电容 并上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BIOS芯片的更换,再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这样灌水回帖小心被人扣分

网友:
看下温度正不正常啊

网友:
感觉宏基的bios爱出问题

网友:
首先要用鲁大师测,再拆机把各个散热的地方找一找,再来刷BIOS

网友:
温度都不测去搞硬件有什么用

网友:
换个CPU试试,一代的好像有问题

网友:
温度高了  清清灰

网友:
刷了2次,有没有换芯片刷试试

网友:
先做散热  再不行刷BIOS

网友:
查查文控把

网友:
说明也太简单了吧  好歹也量个数据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