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独显不走码

楼主(2014-08-14):
G430独显一台,版号:LA-4211P
电流0.9几 不动,ADS#波形正常,待机下,BIOS 1 2 5 6脚波形一闪 一闪的,触发后,LPC_FRAME#也是一闪就过,波形是正常,但是不连续,测其他 CPU 北桥 条件都正常,BIOS芯片换过也一样,各位高手能给分析一下维修方向,本人初步判断为EC或者IBM的南桥坏,PCI_FRAME#没有测。内存总有电压无波形

网友A:
机器 已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 已修复。

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A:
直接换南桥,再次触发示波器打各测试点波形 全部正常 ,波形就不上传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楼主是是不是不好意思说是一边的的USB口坏了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南桥,再次触发示波器打各测试点波形 全部正常 ,波形就不上传了

你的南桥一定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是不是不好意思说是一边的的USB口坏了引起的吧?

我没有修过G430因为USB 口引起的故障,楼主可能是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