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346 求各路大神帮助

楼主(2014-08-14):
          现手里有一台acer MS2346 (391)的超级本, 这个本子来时大短路,经检测、烧机。发现为显存供电上管击穿,果断拆下,料板中找到换上。本子不短了,但现在不开机,电压上到0.13、0.69,就掉电到0.01,反复上电两次后,停到0.60就不动了。 以为CPU没过,但上电之后CPU已发热,本人觉得CPU应该已经工作,又查了一下图纸,各项电压都正常,只有PL4401这个电感没有电,  如图: 本人想请教各位大神,PU4401这个芯片在这里是什么作用,PWR_AXG_VX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它的作用是什么?
  另附图纸一张: Acer

网友:
多看书吧 呵呵

网友:
   各位大神我在补充一下,现在这个板子没过CPU, CPU供电芯片为VT1316MAFA   PDF: 我未标注的脚都没有电压。 先前8脚有电压3.3V ,当我在量完所有脚电压之后再去量的时候就没有了,PR4209和PR4210这两个电阻的1脚都有3.3V,而2脚却没有,换过几个电阻,结果都是一样的,不知是不是后面的芯片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