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1(M800)不触发

楼主(2014-08-14):
机型:东芝M801(M800)
板号:TE1
故障表现:不触发
拆机目测无进水腐蚀,测试各组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无明显偏低,接入19V适配器供电,待机电流为0.01A,测试+3VPCU+5VPCU均正常产生,开机键上有电压,按下开机键也有高低高跳变但是不能触发,根据故障表现可知,待机工作电压已经正常那么应该检测开机电路吧,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EC型号: WPCE775LA0DG
先检查EC的几个关键信号,实测EC有待机电压,

77脚和79脚有时钟信号(32.768K

95NBSWON#3.3V(按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第91DNBSWON#3.3V(但按下开关没反应)第64ACIN3.3V,第97MTEMP3.3V,第25D/C0V,第93LID591#(休眠控制)为0.05V。。。问题出来了,
(这个LID信号待机状态下必须要高电平时正常)
LID591#信号电路图上的MR1来控制,取掉MR1LID591#

电压值还是0.05V图纸上的LID591#一路连接到MR1的第2脚另外一路连接D31隔离二极管D31的另一个脚连接到DISPON(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这个信号应该待机状态下必须为低电平。
主板上找到D31的位置,测电压值两端都是为0.05V

难道D31被击穿引起的???
D31取下来用万用表检测D31双向导通,被击穿了0.63欧姆

料板上找了同样的二极管来替换,LID信号电压值也恢复高电平为3.3VEC的待机条件都满足了。按下开关EC发出了S5_ON(去开启南桥待机电压)

EC发给南桥RSMRST#3.3V(待机电压电源好)

EC发给南桥DNBSWON#3.3V-0V-3,.3V(高低高跳变)

唤醒南桥,上电了。。。电流上升了。。。

接屏幕亮了,此机器已修复了ok

TE1_0921_965GM_BOM RELEASE.pdf

东芝M801 TE1 测试OK.zip

网友:
值得学习!顺藤摸瓜的把故障排除了,不错,看来楼主对EC的工作条件满精通的!

网友:
楼主,能否麻烦重新编辑一下帖子,图片全挂了,看起来很不爽!

网友A:
*脏话* 你这是从哪儿转的?

网友:
有很多图片看不到了 比较烦

网友:
...................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为什么下面的图片不能看了啊

网友:
kanli就是LID 信号胡问题

网友:
还有休眠开关坏了  不出发的呢

网友:
不错这个机子我修过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脏话* 你这是从哪儿转的?

从脑子里转的!

网友:
LZ分析的很详细,有助于初学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