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4-08-14):
主板开机跑到C就掉电重启,我把CPU供电插头拔了,就不重启了。求大神谁有铭瑄 AMD AM2主板的电路图啊,急急急

网友:
那应该查CPU供电这部分的信号,有波波 的话就看下波形

网友A:
正常的,这应该是保护不一定是CPU供电问题,重复掉电的话,你去换个CPU,吧内存全都插上,这种板子不上内存,CPU都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这应该是保护不一定是CPU供电问题,重复掉电的话,你去换个CPU,吧内存全都插上,这种板子不上内存 ...

你要是说跑到C几掉电说清楚点!!我看看是不是内存的主供电,负载供电,spd,参考电压!时钟,数据点烟是不是正常!

网友:
估计是桥问题吧,我修过一块·。假焊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铭瑄的图纸几乎找不到,跑跑线路吧。目测CPU旁边的场管有问题

网友:
跑到C就掉电,会不会是内存啊,你吧CPU供电拔掉,那都没有CPU供电了,不跑码了啊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
你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特别是系统总线电压
看正不正常

网友:
看下内存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是不是跑不过内存就自动复位了呢

网友:
有时IO损坏也会导致自动重启,我有块盈通G31主板就是这样,跑到C3C5又重头来过,后来换个IO就好了,希望你参考下,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下内存的供电正常吗?再看一下北桥的供电。

网友:
更换电源,问题可能能够解决。或检查CPU供电换一块小功率CPU。感觉是CPU供电不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