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42J EC芯片型号是多少?

楼主(2014-08-14):
求助,华硕K42J EC芯片型号是多少?主板是K42JR   REV:4.1    内存巢上面是K42JZ(0203A)     各位大哥留意一下,帮我看看。先谢谢了

网友:
IT8570EITELQFP-128L

网友A:
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机器待机出来 RSMRST#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麻烦你帮我看看这个机器待机出来 RSMRST#没有

一般都是EC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EC的问题吧

换了3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