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CE885PA0DX有自带程序吗?

楼主(2014-08-14):
请问下各位NPCE885PA0DX这EC有自带程序吗?DELL 2420的机器。刚开始同行拿过来的时候是不充电(机器正常能亮)。我不小心把电池插反了(电流0.124多)后机器不能触发了。待机0.03左右。BQ24727用BQ247373代换了还一样。EC在淘宝上买了个,换上待机0.039还是不触发,测了下PBAT_SMBCLK1和PBAT_SMBDAT1都2.8V PBAT_PRES1# 1.18V(原来 EC测了这三个信号都3.3V)是不是发过来的EC是坏的呀。麻烦各位指点下!谢谢!

网友:
有的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好你没有吧
新的也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

网友:
谢谢,各位。可能是发过来的EC是坏的吧。再订个试下

网友:
有的有,这个应该没有

网友(2016-01-14):
请问你这张图纸是什么 型号的

网友:
下来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东东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