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没有公共点电压

楼主(2014-08-14):
(图片)

网友:
测得3脚电压4.1v,2脚电压3v,5脚电压5v,六脚电压4,。1v,
电阻r46.r514,r515,r512,都没有问题,比较器393也换了,也没有问题,大家看看,为什么3脚电压分压出来的不是7点付呢?电阻没有问题呀,比较器也没有问题,怎么电压就会低了,是哪里拉低了呢?请高手说一说,
还有d10的电压是19v的 。

网友:
待机先要修好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