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怪问题解决思路!新硬盘上到此笔记本几天就会大量坏道

楼主(2014-08-14):
问题如题,宏基2347,换了几个硬盘了,用不了几天系统就会变慢,后进不了系统,一测试发现大量坏道,几个硬盘都这样,求解决思路,哪位高手给点思路,这问题还真是头一回遇到呢!

网友A:
除了供电想不到其它还有什么会引起

网友:
考虑过会不会是病毒引起,看看硬盘通电时间。

网友:
硬盘出问题,是不是硬盘的供电不稳呀,或者说是数据传输接口的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B:
看下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查到是硬盘供电部稳定,5V有时只有3.多V,有时只有4V。。。。有时3V的时候还会敲盘哦!!!刚开始不知道,换了第三个硬盘才去修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除了供电想不到其它还有什么会引起

最后确实是供电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

我这个和你的有一点不一样,但也是供电问题,我这台对照图纸发现有一只本该是空脚的脚上却有2.5V 左右的电压,也不晓得是哪里来的,没有细查,直接断开了,不影响开机和所有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确实是供电引起的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