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同方K46C

楼主(2014-08-14):
这几天较为清闲,今天早上接到的机器  现在闲来无事与大家分享一下这台机器的维修经验
插可调电源0.2掉电 ,感觉像是有供电没出来掉电保护了
拆机到主板...  量个电感电压 由于是瞬间掉电手上又没有示波器确实也不太好判定到底是那一路引起的掉电
看看几个供电芯片引脚PG脚都有用到 直接到ec  测量ec各个pg引脚 1.8v电压没有出来
供电芯片是5930  测条件 en vcc 正常 手上没有可用芯片
随手抄起一块v3000料板 看到北桥旁边有两个5912 翻开图纸看看引脚定义一模一样
代换上去,亮机

网友A:
这机器好修的很... 你就不能发一点你平时修到难修的机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好修的很... 你就不能发一点你平时修到难修的机器吗

难修的时间都用去琢磨怎么修了 哪有空发帖

网友:
呵呵!!楼主说的有同感。。难修的要修很长时间。。有的要几天呢。。。等修好了那些维修过程和思路早记不详细了。。确实不好写。。。

网友:
没有示波器有时候很不方便。

网友:
这个故障点还是比较明显,遇到难修就不知道要死多少脑细胞

网友:
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这个确实不难修    不过在平时的维修中 有80%以上的机器都是类似楼主这种 几乎可以秒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